HP22寸液晶一亮就灭高压芯片用的是INL8376G -LCD改LED

楼主(2017-08-20):
  •         HP22寸液晶一亮就灭,拆开从外观上看电源板没有问题,驱动板也没有问题,想用万用表去测电压,晕一个标示都没有,没办法,找到地直接测其它的吧,这排针竟有11根之多,有5V,   2.5V ,却没有12V,难道问题出在这,高压部分不是12V供电的吗?看了下板子的鸟文,好像大概意思是这板子只用5V供电。好吧既然都这么说了那没毛病。但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没个电压说明,哪一脚是开启,哪一脚是ADJ,不管了,用示波器还确定5V有毛刺不,量了下正常。电源正常说明问题可能高压部分灯管
  •          高压部分---高压部分想从高压芯片处着手,真是又晕了,电源板上还来个直插的高压芯片,好不容易看清楚了是INL8376G却很少资料,连哪一脚供电,哪一脚ADJ哪一脚反馈都没办法,看样子又只能跳过转到下一环节。
  •       灯管测试  ---用个单灯测试逐一测试发现有一个灯管一接上既然吱吱响电流上到1.0多,有问题。应该是这里的问题。换灯管问题简单本来就不发贴了,手头没有22寸的,就用20寸的代替。费了好大一阵子,大家都知道换灯管可是个细活,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但一不小心就会赔钱的噢,屏容易裂的有没有,DONNOT TOUCH 的地方是不是要摸,不要摸偏要摸,有的时候摸的不好成了竖条是不是又要赔钱了。所以这换灯管的事太麻烦了。好不容易换上了把个屏卡紧了,不过可没上盖之类的噢。自认为马上就好了,一通电晕还是一样,一亮就灭,晕了,真晕了,什么原因,难不成换的不好掉了灯管吗?又一个一个测试,全好的,没办法又怀疑起这个高压芯片了,这排针5V ,5V, GND,GND ,待机时,后面的 :0V,0V,0V,0V,0V,0V,2.5V,跑了下线发现GND后面的两黄线分别通过电组和其它元件接到了第八脚 和第三脚,最后一脚2.5V的接到了高压芯片的第二脚,通电时第八脚电压分别是5V,3.3V和2.5V,初步判断这几个里面, 第八脚和第三脚 分别是ADJ 和ON   ,也没有再控亮度看有没有电压变化,因为根本看不到画面的调节菜单。找这些脚的目的是想判断这个芯片是不是出了问题。没办法了,想放弃…… 但是想想灯管好不容易放好了,所以不甘心,找来一套点屏套件,到网上查了下此屏的参数设好分辨率1920*1080,接上刚放的灯管通电 ,还是一个样,没办法了,下绝招,去保护——    14脚的电容直接接地,接上通电不是吱吱响,虽然亮,好怕怕,这样能给客户吗?……晕了。改成LED 试一试
  •         改LED--------反正灯管是要拆的,那就先拆吧,又是好一阵的紧张拆了,这一次不装先试,原主板没有提供12V的供电,所以这又是一个问题,先用自己的点屏套件试吧,把从驱动板过来的ADJ 和ON分别不接通用电源板,直接接恒流板的ADJ 和ON ,从电源板取12V和GND接恒流板的VCC和GND ,恒流板电压10V-30V,LED 带也不剪,准备都做好了后通电,指示灯绿灯,LED灯常亮了,说明如果装上去了,背光就好了,这么亮索性照一照屏,能看到隐约的字了。一直开着10分钟没问题。可以改装了。
  •             从这里就搞晕了,用的是一整套的点屏套件,灯管也是新的,只是接了他的屏(也就是逻辑板),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改LED又可以了呢〈从网上搜了下说有的奇葩屏要读什么什么的会产生这样的保护。〉不管了,我又不是研究生。我只是个修理工,直接改算了,要自己的电源板,还好找到了ADJ和ON,但能不能不用浪费自己的电源板呢〈省钱就是赚钱〉。
  •            再一次来到HP原电源板,高压这边应该有16V以上的供电以便产生高压呀,量了一下找到了大电容后接高压变压器的位置就有18.5V 的稳定的供电,果断就用这个供电作为恒流板的供电。一阵折腾后。效果出来了。就算维修改造完成吧。
  •      最后是OSD菜单解锁,HP 一般是长按MENU 10秒以上。

网友:
看一下学一学,新手字也有限制啊,

网友:
码字不容易,很多资料没权限,只能努力码字啦,认证才有权限。

网友A:
原机应是四灯管吧?两两一组串联形式。若四根全换或一组两根全换应会好,原因是新旧灯管分压不均引起高压保护。

网友:
这个肯定得用到12v的

网友:
可以 大神说的非常详细 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机应是四灯管吧?两两一组串联形式。若四根全换或一组两根全换应会好,原因是新旧灯管分压不均引起高压保 ...

是外接两对四根新灯管只不过是20寸的,可能是用20寸的反馈电流和以前的不一样,还造成了保护。这个问题应该还是高压芯片保护了。手头没有22寸的灯管,只有LED的所以直接改成了LED.谢谢分析

网友:
用碎了的屏灯管是好的点一下判断是灯管毛病还是电路板毛病。如果灯管就得换了。如果是高压电路毛病就直接背一个高压板。很少改过LED。改完亮度调节怕不能用。

网友:
换灯管 先外接灯管试一下 再去换  有的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现在都换这种套件了,省时省力,还不用拆屏幕就可以换

网友:
排版要是好好的,完全可以去严管区。是个有营养的好帖子。

网友:
看一下学一学,新手字也有限制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