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25R

楼主(2017-08-20):
东芝L600-25R   开机显示一会掉电  后来连续开几次后 都不显示了 上电0.3掉电  BIOS 刷过  南桥加焊过

网友:
掉电要么外设,要么保护,温控,电流保护,所以拆掉外设,看有没有温控芯片也拆了看看。。。

网友:
要么保护,温控,电流保护,所以拆掉外设,看有没有温控芯片也拆了看看。。。

网友:
点歌不应该是程序问题啊,这个应该是电压不正常吧,现在好多问题三板斧不好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