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求 此U盘 定义图 一体U盘 不认了

楼主(2017-08-20):
一体U盘 不认 了 求 定义图

网友A:
先用ChipGenius 检测一下主控是什么型号,再用量产工具量产看看,修我估计是没得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ChipGenius 检测一下主控是什么型号,再用量产工具量产看看,修我估计是没得修的

我是 要里面的数据 我懒得修 这种U盘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分析一下。。。。。。。。

网友(2018-01-23):
量产工具,可以偷要一份吗?2456669607@qq.com

网友:
先看看主控,飞线,试试看,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