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 A75M BIOS

楼主(2017-08-20):
论坛下了几个 都不亮。不插内存 报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1735-1-1.html这个就是

还是 一样   我的 板号  后面  是 0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 一样   我的 板号  后面  是 002

按理说大板号对上就可以使用,你原来是什么故障?

网友(2017-09-19):
我刷的亮了,但是usb3.0口不管,怎么破,2.0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 一样   我的 板号  后面  是 002

你刷2楼的,2楼的可以,但是我刷了usb3.0不管,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事,你刷完要是usb3.0的可以请回复一下,我好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别的还有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