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d重启几次才可以开机

楼主(2017-08-20):
今天遇到一台华硕k43sd,原先是接口断开不能上电,说给他免费弄好,可是不巧,不能直接开机,要重启几次才可以开机,直接在BIOS里面更新过了BIOS,但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来请教一下各位大师

网友A:
这个机器好像有通病的 你论坛里面搜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好像有通病的 你论坛里面搜一下看看

试一下,我在找那个程序。

网友:
谁有这个芯片的程序,传一下

网友:
找BIOS试试看。。。。。。。迅维里多得是,不行莫宝

网友:
下载一个工厂 BIOS因该可以搞定,,,,

网友B:
原厂bios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桥这些有可能了

网友:
还是接着在刷bios吧

网友:
USB3.0 BIOS  刷下试试

网友:
我觉得还是BIOS问题,楼主继续刷个BIOS吧

网友:
感觉像是其他问题,不一定是bios ,,从触发到开机这块看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刷3.0 USB BIOS。。一般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是南桥问题?好少,R423我怎么几台都是搞得北桥好的,

网友C:
好心办坏事          ,这种尴尬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楼主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开机不显示的时候电流是多少???

网友:
对,电流是多少 不触发电流是,一次客户华硕清灰,造成不触发,最后用风枪重新加焊下待机芯片好了。

网友:
CMOS电池还有点吗

网友:
华硕毛病多,还是先按照先易后难来修,排除通病,再刷刷bios

网友:
               三代USB的ROM问题。。。。

网友:
接口断开 是不是电源接口呀   把接口弄好了  剩下的就不管你的事了

网友:
刷BIOS啊  现在的BIOS问题多

网友D:
好像是USB3.0边上有个BIOS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厂bios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桥这些有可能了

可是这个应该是个通病,是usb3.0这里引起的。其他接口可以用只有usb3.0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USB3.0边上有个BIOS刷一下~~~~~~~~~~~~~~~~~~~~~~~~~~~~~~~~~~~~~~

刷过N次不行,找不到更多资料了。现在3.0都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心办坏事          ,这种尴尬

没有办法的咯,客户同意另外报价,但是,没进展

网友E:
厉害了   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   学到了

你学到什么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刷这个程序就可以了。修好记得给我加分!!!!!!!!!!
华硕A84S

网友:
免费的事情 还做 做不得啊

网友:
这种问题要先刷bios 看下 楼主也是走运了 。。。。

网友:
同行的而价格很低,我现在都不修同行的机子。

网友:
刷个BIOS 可呢过会有惊喜的,和BIOS 有关系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BIOS或者南桥的问题多谢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小弟感激;又学到技术了。生活中;有你们这些大师真好

网友:
继续刷bios吧

网友:
这机器通病在USB 3.0 你查一下这一路仔细修一下

网友:
找BIOS刷用机器刷。可以我远东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BIOS论坛里面有的。还有就是看一下103对不

网友:
最终没修好还是还给客户了,拖的太久了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加热下板子看看。。。

网友:
华硕的机机子就是乱七八槽的问题多

网友F:
不亮的时候 电流多少啊 是不跑码还是不过内存 显卡啊 ?
e起修
跑马立刻掉电,然后从新跑马,重复三次开机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亮的时候 电流多少啊 是不跑码还是不过内存 显卡啊 ?
跑马立刻掉电,然后从新跑马,重复三次开机

网友:
这个是usb3.0芯片程序引起的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