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笔记本4560关机蓝屏

楼主(2017-08-20):
开机后使用正常,关机时蓝屏,测硬盘色块,只有几个绿色色块,感觉问题不大,重装系统后,开机正常使用,关机还是蓝屏,AMD芯片组北桥容易出问题,直接加焊北桥后,故障依旧,上校网查询蓝屏代码错误《当时没有截图》,提示硬盘错误,换个硬盘后测试,OK,搞维修要细心,以理论为基础,不然走好多弯路。

网友A:
蓝屏绝对做系统换硬盘,不动桥,做的都怕了

网友B:
有绿块也不至于会蓝屏,之前有没有重做过系统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屏绝对做系统换硬盘,不动桥,做的都怕了

当时测硬盘只有绿色块,就觉得硬盘没问题,只是太信任软件了,后来再测硬盘时,坏道又出来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绿块也不至于会蓝屏,之前有没有重做过系统试下

重做过系统,而且写入系统后重启时不蓝屏,系统做好后,再重启就蓝屏,才会考虑桥的问题。

网友:
我是BGA机器不太好,做桥做的都怕了

网友:
蓝屏这个问题一般是 硬盘和内存

网友:
软件 问题排除了,肯定就要先排除内存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