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无触摸维修

楼主(2017-08-20):
手机拿过来时,客户说进过水,触摸有时不能用,有时可以用,进水的机器和客户报过风险后,打留机单客户签字后,打发走客户。
下午闲了,开机测试机器,有触摸时一切正常,无触摸时,开机亮白苹果时就出现竖道条纹,没有触摸,拆机后背面贴纸撕开看,进水不多,洗刷刷后,但心里还是不放心,从料板上拆一个U2402换上,开机后测试正常

网友A:
U2402是触摸IC吗?  这个机器的触摸IC好像容易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U2402是触摸IC吗?  这个机器的触摸IC好像容易断线

6P的M1脚摔过容易断线,焊盘需要飞线,我接的6进水后出现的,直接换芯片就好了

网友:
细心是好事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6代第一脚一般不容易断线,基本上重置触摸ic或者更换就ok

网友:
U2402是黑触摸虚焊或者损坏导致部分触摸失灵或者全部失灵!!!!!!!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真牛逼。。想问一下楼主。。没去学之前是干嘛的。。???之前一直没搞过手机的吗?搞到我也想去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 技术 牛BB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

网友:
配图就更好了。。 。

网友:
只要显示出条肯定和黑触摸有关

网友:
朋友有个6p 之前无WiFi蓝牙,吹了下WiFi芯片好了段时间,之后又不行了,这种问题应该是又空焊了吧。。是不是这个问题啊,楼主

网友:
楼上这个问题很明显是wifi虚焊了,不过以我经验还是换掉比较可靠

网友(2017-09-19):
现在居然还有客户留机的,不都是现成维修了么,修个触摸也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