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E228DE-R显示器 不开机

楼主(2017-08-20):
今天维修个ASUS VE228DE显示器不开机。有时插电显示器开关灯亮一下就灭。在按开关没有反应。拆机测机器有红色线有5V  测其他橙色0.85.正常应当是3.3V.发现3V旁边的管子和电容都特别的热.测有短路电容和管子都换了.还是一样.电源板单独拿下来测发现好了.有3.3V 管子也不热了.看了是驱动板上有短路的.测3V这路发现L7旁边有电容有的变身测短路.拆下来测也短路.机是他了.

网友:
短路还是很好找的,烧机也行,是变色吧

网友:
拆机测机器有红色线有5V  测其他橙色0.85.正常应当是3.3V

这个是不是测试的 电源板到驱动板接口处的电压

网友:
是电源板的5V短路吗?一般短路用烧鸡大法

网友:
短路的还好,烧机大法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