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40t-A触发三四秒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20):
首先给各位朋友说一下,今天修这机器的故障点不大,容易被忽视,我花了差不多两小时,写出来是希望大家修类似故障也注意一下,决非水贴骗分来的;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东芝S40t-A笔记本,故障为加电不显示,没有报警声,然后三四秒后就掉电,取掉内存条一样掉,可以再次触发,也一样掉电,拆机裸板目测了一番没发现有特别的地方,加电测了各地方电压也正常,在论坛里搜了一下没有类似故障的贴子,有说无显示是BIOS程序,管它了下一个刷来看吧,完事触发一样掉电;
    有点不知所措了,想焊焊显卡芯片,拆开一看犹豫了,因为散热器和显卡芯片接触得非常好且风口没什么灰尘,看到南桥芯片没有散热片又把目标转移到南桥上,虽然没把握,但也只好准备焊焊南桥来试了,此时看到CMOS电池(当然之前我测过这电池的电压有3V就没太在意),干脆焊下来放放电试试,结果焊下来一开机不掉了,再轻按开关居然关机了,接上屏完美亮机。哎……这小故障害得我修了两小时,总结就算是重刷BIOS,其实也不一定算恢复BIOS,有些故障其实是需要恢复BIOS才能解决的

网友:
现在的机子不像以前gm45 的那种了,一般显卡坏的还是比较少,一般bios 和放电最多了!

网友:
东芝修坏温度芯片和CPU的奇葩多,大电容就不用说了,BIOS坏的是运气

网友:
学习了,以后修机器肯定会少走弯路的

网友:
要是我,拆开电脑,首先就先放了电试试,但是要先报了价才肯动手。

网友:
排除一切简单的 再去想麻烦的问题 这才是不浪费时间的办法

网友:
一般显卡坏的还是比较少,一般bios 和放电最多了!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应该是刷BIOS程序好的吧?

网友B:
东芝很少BIOS出问题,一般大电容居多。

网友:
很多疑难杂症,就是这类小问题照成的,绕了一大圈可能放个电就好了

网友C:
刷了BIOS习惯性的会放coms电池。楼主是放电就OK的?

网友:
纽扣电池导致问题横多,联想,Acer,三星都有过这类问题,我一般拿到手第一个测电池

网友:
厉害了   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应该是刷BIOS程序好的吧?

不是的,因为重刷BIOS没好,最后是CMOS放电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芝很少BIOS出问题,一般大电容居多。

哪有那么多大电容啊,大电容都是慢慢变老的机器上才有的,现在的机器已经没有了,大电容也将退出历史舞台,虽然很不舍,但也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BIOS习惯性的会放coms电池。楼主是放电就OK的?

我压根没有想过放电,只觉得重刷BIOS就可以排除BIOS程序了,没想到我太天真了~~

网友:
从简单到难,楼主运气好 放电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