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7-08-20):
今天接一联想Y400不加电 。拆开板子一看有个USB坏了,二话不说先把他换掉,换完发现还是不加电,于是开始测电压 。公共点19V有,待机没有。开始待机芯片条件。发现线性5V短路,开启烧鸡大法,发现旁边一电容击穿,换掉开机,久违的画面出现。。。。。。。。。。。收米回家

网友:
简单快速,,,,,,,,,,,,,,,,,,,,,,,

网友A:
简单快速的维修,如果是再配上几张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快速的维修,如果是再配上几张图片就更好了

下次一定拍几张

网友:
一块t540p的主板,维修站的  想要的留言

网友:
简单粗暴  厉害  学习了  有个图片就好了   1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短路烧鸡大法都能治好、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好的,以后多发帖子就有经验了

网友:
送钱的机子,短路就上烧机大法。。

网友:
每个人都拿出来分享,省很多时间

网友:
小白来学习了..............................................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烧鸡大法就是好用。 经常用这招 至胜!!!

网友:
又是电容击穿了。。。。。。。。。。。

网友:
秒杀的节奏,我想知道收了客户多少RMB

网友:
表示就喜欢修这种机器,分分钟搞定

网友:
技术不错,看好你        !

网友:
简单,快速,暴力,钱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