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a-e41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7-08-20):
主板其所有功能和接囗都正常使用,就是用usb无线网卡下载大一些的文件,或者频繁使用无线网卡时,大约坚持十几分钟就掉线了,在设备管理器里也看不到无线网卡,试过两个不同品牌的网卡都是这个现象,换过无线路由器,也不行,同样的无线网卡和路由器在另一台电脑上正常使用,在V星主板上无线网卡掉线了的usb接囗同时会失去作用,既使插上u盘也不识别,但同时其它usb接口仍可正常使用,失效的usb接口只有重启电脑在能恢复正常,已试过在设备管理器中关闭usb节能,还是不行,另外也排除系统和驱动的原因,因为家里的另一个电脑除了平台不一样《另一个是英特尔平台》其它包括系统和驱动版本都一样,请大师指点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先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先换一下系统试试看,排除一下软件故障吧

网友A:
这板子的USB接口有小8脚USB芯片,你把这些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的USB接口有小8脚USB芯片,你把这些芯片换了试试。

是全换了吗?因为每个usb口都试过,都是同一个现象

网友:
这个问题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全换了吗?因为每个usb口都试过,都是同一个现象

不一定需要全换,但如果你找不到到底是哪个引起的,那就全部换了试试。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 电源带载能力差的原因

网友:
重做系统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