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72G I5-5200U LA-B991P合成秒开BIOS

楼主(2017-08-20):
板号:LA-B991P 1.0
机型:ACER V3-572G
CPU:I5-5200U,GT840M独显合成秒开

V3-572G 版号LA-B991P V1.0

网友(点评):
已经刷亮机了,是好的,开机速度也快。 板号:LA-B991P 1.0 CPU:I5-5200U,840M 2G独显

网友:
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
我不够分下载啊,可以发给我吗?

网友:
有没有鹕定可以用的吗  我积分不够

网友:
楼主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神奇啊,有没有试过的兄弟

网友:
金币不够用,来转达一圈,捡点花花

网友(2017-09-23):
我也是这个型号  有没人试过能不能用  。。。

网友:
有人测试过吗?可以用吗 ....................

网友(2017-12-02):
谢谢  刚好需要

网友A:
  刷了  CPU 都不工作了 。。。。。。。。。。。。。。。。。。。。。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  CPU 都不工作了 。。。。。。。。。。。。。。。。。。。。。郁闷

是不是呀,你原来的是什么故障

网友:
  原来  是CPU 可以工作的 现在  CPU 不工作了      奇怪了   ,,,

网友:
我的刷了正常启动,开机速度也快,谢谢分享!

网友:
刷了都不开机了

网友(2018-03-07):
到底能不能开机啊1122222222

网友:
这个机很奇怪,是不是一定要用原机的BIOS芯片刷了才行?我这台机是不能触发的,加焊CPU后修好的。因为以前修过一台同样的机,是不跑码的,刷了几个BIOS都是一样,客户催得急,还给客户了。现在修到这台一样的机,想验证一个好用的BIOS程序,方便以后用。我用25L6406E和25L6473E这两种芯片,刷了楼主的程序,第一次试机的时候,开机后,跑码到快亮机的时候,掉电了,反复两次,第三次的时候,亮机了,亮机速度正常。关机再开,也是正常亮机,试了几次都行的。装起来,再开机,电流跳到很正常,就跟能正常亮机时的电流跳动变化一样,最后停在0.65左右,但是屏幕不亮了,反复开了几次,都不亮机。以为程序又坏了,再换一个芯片刷了楼主的程序,还是电流跳到正常,屏不亮。又把原机的BIOS读出来,用其他的BIOS芯片刷了试机,也是电流正常,不亮,但是用原机的BIOS芯片,次次都能正常亮机。

网友:
可能挑BIOS芯片,自己用25L6406E和25L6473E两种芯片试了,不行。用
原机芯片(CFEON-QH64)一样型号的BIOS芯片刷了楼主的程序正常了,次次能亮了。我的编程器是500P的。

网友(2018-06-18):
下来试试看 我这个电流0.39..........

网友:
我刷来试一下·跑.033·屏幕闪一下

网友:
刷完跑0.45 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