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进水6代换电源ic后开机键不能用

楼主(2017-08-20):
没换之前漏电60ma,换了后只漏电0.3ma,按开机键进入系统后就不能用开机键按黑屏,只能自动黑屏,黑屏后也不能用开机键亮屏,只能等到有消息来了才能亮屏,这怎么处理,大神指点下

网友:
拆掉开机键  直接短接呢?????????

网友:
先把漏电修好了再说,检查一下哪里有漏电,那个功能不正常

网友:
首先要排除你的外配是不是好的。或者电源 芯片没换好吧,不能唤醒了。

网友:
你测量开机键电压没有

网友:
好像是可以换开机线路电阻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