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5主板系统下不能关机

楼主(2017-08-20):
前两天在论坛已经发过贴子问P55的桥能不能用H55代,感谢坛友指点说不能,于是定了新桥。原始固障为不触发,现在能触发进系统除了发现网卡驱动有叹号其他都正常,但在系统里关机只黑屏幕板子并不断电,短接开关排针是能完全关机的。网卡摘了,系统,显卡,ME,全部排除。桥是无铅的,以前和芯片商合作经验,无铅的应该是全新的,也再加焊过,进系统使用完全正常应该排除焊接不良。怎么搞?会是IO吗?还没换,这么霉?

网友:
换一下io试试看吧

网友:
怀疑就换个试试了。

网友:
觉得是哪的问题就下手吧  哎  想想昨天我修的一个H61的主板  USB口都不能用  都把我折腾死了  换了N个配件 最后才发现竟然是小电感坏了  真是醉了 这就是技术不到家的结果啊

网友:
我感觉还是桥的事情。

网友:
怀疑就换下试试      确定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再换个桥试下?说不定可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