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戴尔5470笔记本敲击键盘时闪屏

楼主(2017-08-20):
笔记本型号为戴尔5470,右侧转轴附近摔了一下,开了个口(如图),由于不影响使用就没在乎。

后来3个月后发现,笔记本放在床上,有时会闪屏,有时敲键盘敲一下闪一下屏幕。后来拿去电脑城一个摊位去维修,维修人员把口子粘上了,检测发现屏幕、屏线、电池都没坏,说应该就是主板的某个地方坏了。。但是他说自己能力有限,修不好。。
向各位大神求教,这个还能否修好,是不是只有换主板一条路。。。

谢谢大家!!

网友A:
一般都能修的,只要你出大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能修的,只要你出大洋。。。。。。。。。。。

额。。找了一家说主板的问题复杂,他修不好。。

网友:
都怕修坏了。到时还原不了故障你愿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找了一家说主板的问题复杂,他修不好。。

那不是专业修电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找了一家说主板的问题复杂,他修不好。。

那不是专业修电脑的吧,,,,、、、、、、、、、、、、

网友C:
不可能这么多地方都坏了吧,找个专业维修笔记本的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这么多地方都坏了吧,找个专业维修笔记本的看一下吧

恩,当时那个维修就说是主板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屏线问题 可以淘一根换上试试看

网友:
看来是屏接口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