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

楼主(2017-08-21):
有一点腐了 ,清理完毕后能亮机  可是 就亮了一次  第二次 就没跳变了 好像不过内存

网友:
有示波器吗?打一下抓内存的波来了没

网友:
刷bios 试一下看

网友:
看看腐蚀的地方周围,有没有断脚的电阻之类的

网友:
K55VD不是这样的主板吧?

网友:
     看下 是不还有腐蚀的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有点难搞噢!!!!!!!!!

网友:
一般都是上电后小元件损坏,排查可能空焊,烧断的地方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
你这个信息含量太低没法参与,只能说亮了,那么基本确定没大问题,还是看看腐蚀部位电阻电容电压

网友:
刷一个BIOS先看看,不行在看看论坛啊

网友:
继续重点排查进水位置

网友:
同行的而价格很低,我现在都不修同行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