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70 NM-A271 上电0.23反复掉电重启,不显,各大电 ...
G40-70 NM-A271 上电0.23反复掉电重启,不显,各大电压正常,求经验分享

楼主(2017-08-21):
G40-70 NM-A271 上电0.23反复掉电重启,不显,各大电压正常,求经验分享。来来,什么招 ,板载U,没点图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CPU电压出了就查BIOS

网友:
BIOS 有这么多问题么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查复位,内存复位

网友:
刷完BIOS不行可能就是CPU有问题了。

网友:
若是正常损坏 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更多的可能会是到U上了

网友:
我的是0.6 反复掉电重启 也下了N个bIOS 还是不行 难道也是CPU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