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70不显示

楼主(2017-08-21):
e40-70不显示,电流0.4-0.7-0.8-0.56,不显示,屏一点反应没有,帮判断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肯定先刷bios啊

网友:
直接 刷BIOS 肯定 好了

网友:
先软后硬嘛,直接搞个BIOS刷刷试试

网友:
就是刷个bios试试先,好了就解决了 。没好就在查显卡

网友:
                              电压都起来就刷BIOS.

网友:
就是刷个bios试试先,好了就解决了 。没好就在查显卡 嘻唰唰  刷刷

网友:
建议先刷个BIOS 试试 BIOS论坛就有的

网友:
这种机型电流无规则跳变,刷BIOS百分之九十会好,不加电多数是板载CPU烧坏

网友:
从论坛下bios刷了,不管用。示波器测内存无波形,郁闷

网友:
先刷bios  不是bios就是显卡   感觉显卡供电没出

网友:
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