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 不显示经验

楼主(2017-08-21):
x240  x250现在做的很单薄,我遇到的几个简单的不显示的情况,有一种是屏完全没有反应电流跑不起来,bios刷好 再一种是屏有动一下,什么都不显示,外接ok,屏接口处掉了,复位就好。这个问题看来很普遍,我遇到几个,x250做了改善屏线加装了固定铁框;最后一种是没有背光,一种是屏进水 屏口烧毁,飞线即可,还有就是屏线连主板接口被扯断20v上不去,不想订排线可以拆开接口焊接上。   都是小问题,不要笑话,给新手些思路吧

网友:
嗯,下次遇到要注意楼主说的这些问题

网友:
没有看明白 没有看明白详细点说的

网友:
还 没 遇到 过

网友:
嗯嗯 对于我们这些新手来说又学到了一些经验。感谢楼主

网友:
感谢老司机带路,有遇到的时候注意下这几点

网友:
谢谢 楼主分享  希望老司机 带我飞

网友:
不是笑话 是小通病  遇到过

网友:
谢谢  楼主 ,今天加   不了分了

网友(2019-10-17):
好思路。下次遇见可以试试

网友:
你说的问题我都还没有遇到过 你这也太舒服了吧

网友(2023-06-03):
#在这里快速回复# 嗯,下次遇到要注意楼主说的这些问题

网友:
总结的很细,THINKPAD 还是觉得老IBM T40 T41 那些机器做的经典一些。04年左右的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