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 Centre B540一体机,偶尔可亮机,不亮时键盘无反应,硬盘灯常亮。

楼主(2017-08-21):
如题,此机是无TV版的。有时重插下内存,清下CMOS,可以亮机一次,然后再无法亮机。不亮时,风扇先高速旋转,然后变成低速,貌似状态正常,但外接USB键盘没反应,像是自检不过,请问是不是显卡虚焊了?翻了以前的贴子,有的说是频率芯片尘土造成的,可是这机被粘了上胶带,看来是后期改进过的产品。还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开不了的时候电压这些都正常吗?

网友:
不好搞一体机没有图纸吧高压板换换

网友:
测量下主板上的各个基础供电,各个信号是否都正常。

网友:
你们认证通过的真好 想看看你们发的帖子都看不了了  一片灰心 啊  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这型号机子遇到的都是电源坏的多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昨天又彻底除了下尘,重涂了硅脂,貌似可以正常开机了,多试了几次,也能正常开机了,现在怀疑是显卡有虚焊,没BGA,只能暂时先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