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小经验

楼主(2017-08-21):
近期碰到两个问题比较怪,特写下来,如果同行知道的请飘过,认为有用的请支持。
1,联想笔记本ESC键粘连引起电脑不断重启,朋友客户拉来一个在保笔记本,故障为开机到系统选择界面时重启(电脑装了个一键还原)。准备送修打发朋友回家,万般无聊时,按一键恢复键进BIOS时发现键盘有点不听使唤,进PE后(PE没重启,可能是没系统选择时间的原因),打开键盘测试工具,发现ESC键粘连。
2,网购一B50-30主板,正常开机,win7系统出现0x000000a5错误,各种装机,各种系统(这个时间大约1整天),发现WIN10正常,(交不了差啊,客户原来是WIN7,再说,一个垃圾机装个WIN10也太慢)。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电话咨询当地联想维修站的朋友,在他的指导下,修改BIOS解决,具体操作如下:把WIN8改为other os 再按F9恢复bios  再设置 保存。|(开机 直接按F9恢复BIOS 再把WIN8改为other os,设置保存不行)。

网友:
  是个什么鬼,?  写的时候没有,好像是空格的意思

网友:
谢谢分享的经验。让自己以后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不太明白说的什么事?就重做个系统了像也不是很复杂啊

网友:
这个嘛   先恢复  在设置  不久尅以了吗

网友:
第2条看不懂,怎么又出了个 WIN8改为other os?

网友:
键盘有问题引起开机进BIOS,卡LOGO什么的还是挺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