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amsung 270E5J BA41-02342A 加电不亮

楼主(2017-08-21):
三星Samsung 270E5J BA41-02342A加电不亮,电流0.60,放电也不亮,用示波器测量数据总线已经跑信号了但是不亮,原BIOS是25B63的我的编程器刷不了,我就找一个25Q64的BIOS刷,刷完加电跑0.30看来这种BIOS是替换不了的,把原来的BIOS安装好后居然亮机了,难道是上帝的力量

网友A:
河南男男女女男男女女男男女女男男女女男男女女男男女女男男女女奶奶

天意wx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河南男男女女男男女女男男女女男男女女男男女女男男女女男男女女奶奶

你想干什么灌水是要扣分的以后别这么回帖了

网友:
修本不要芯上帝  相信你的技术吧     有这种现象存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河南男男女女男男女女男男女女男男女女男男女女男男女女男男女女奶奶

严管板块 回帖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干什么灌水是要扣分的以后别这么回帖了

这种直接 举报 举报有奖励 且还可以尽快处理到灌水的回复

网友:
很大可能是会返修的。。。。。。。。

网友:
取下 BIOS    又 重新装上 就亮了,真是奇葩

网友:
莫名其妙的好了也会莫名其妙的坏了

网友:
估计没有真正找到故障点 或是上帝太爱你了

网友:
估计会返修的     不过遇到过把原板bios程序读出来再刷写进去亮机的

网友:
楼主运气很好,不知道不会返修,,,,,,,,,,,,,,

网友(2017-09-21):
应该有通病。这机时亮时不亮。我正在修中。拆好就好。装回去多开关几次机又不亮,和你的情况差不多

网友:
这种莫明其秒好了的,往往用不了多久,最让人不放心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想不明白为啥拆下来再装上就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