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长城22城液晶,图像好像胶卷底片,该出什么地方入手

楼主(2017-08-21):
       一台长城22城液晶,图像好像胶卷底片,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拆开看了,电源板,驱动板外观良好。其它都正常,就是色彩有的地方像底片,该红的地方不红。

  • 此机已经修好,上午顺着逻辑板的六大供电查发现一个电源转换芯片坏了,这个逻辑板的供电有一点特殊,顺着屏接口,发现有屏供电VCCI1 和VCCI2,通电的时候VCCI1有4.8V供电VCCI2却没有,VCCI2是从软排线接到驱动板的。VCCI2另一端接坏芯片的14脚,本能的量软排线发现不通立该马上换了屏线急开机,还是一样没有电压。最后老实实查6大供电才发现的最终问题并在没有此芯片的情况下用最简单的方法既然搞定。晚点上贴和大家分享,供大家碰到这样的情况也可以借鉴下。

网友:
先屏线再驱动板再屏逻辑板VGH.VGL电压,再再换屏了!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测一下  不过这种现象多半是屏少了电压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点下试试,如果问题依旧那就考虑下屏线。还不行那估计是屏了。

网友:
负像好像是什么GAM电压,或者它的上级产生的电压有问题。我上次碰到一台。往这方面查。好像是修好了,记得不太清楚。你自己参考一下。查一下VCOM电压是否正常,我并不保证一定准确。

网友:
此机已经修好,上午顺着逻辑板的六大供电查发现一个电源转换芯片坏了,这个逻辑板的供电有一点特殊,顺着屏接口,发现有屏供电VCCI1 和VCCI2,通电的时候VCCI1有4.8V供电VCCI2却没有,VCCI2是从软排线接到驱动板的。VCCI2另一端接坏芯片的14脚,本能的量软排线发现不通立该马上换了屏线急开机,还是一样没有电压。最后老实实查6大供电才发现的最终问题并在没有此芯片的情况下用最简单的方法既然搞定。晚点上贴和大家分享,供大家碰到这样的情况也可以借鉴下。

网友:
驱动板接口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