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8-21):
苹果A1466 不开机维修

接到一台苹果A1466  15年款的笔记本、据客户描述、电池电量用完就开不了机了、心想这个肯定是小问题、客户讲过。之前是进水了。修好后用了一年多了。然后成这样了。

拆机目测主板无进水,无短路。报价打发客户走了

开始维修,通电自动触发了。心想肯定可以了,哪知道一切都是想多了,发现关机后不可以开机,醉了

以为是键盘问题,换了键盘一个样子,。

我们手工过关的,直接开干。EC重新值过、也一样,修了一整天,下班了,隔壁档口有个一样的笔记本,把他的拆出来。把我的主板装上去,都OK,那就是触摸板这块的问题,定了一块触摸板、跟那个触摸板连接的排线,货到了装上去,没有装触摸板,只换了排线。坑爹啊  就是一个排线坏了

网友:
哈哈   我      楼楼主经验丰富   大大的好

网友:
这个键盘应该是连在触摸板上的吧

网友:
这坑挖的也太深了,跳进去还好又跳出来了。

网友:
这机裸板不加电池,不会自动上电吗?

网友:
我修过一台直接把排线拆了,不用触摸

网友:
我对你的口才深深折服,竟然不配图我也是醉了

网友:
键盘应该是连在触摸板上的呀~~~~~~~~~~~~~~~~~~~~~~~

网友:
那个排线坏还真的少见,可能是以前人家修的时候折叠过很多次,现在坏了

网友:
次种问题。换我修。先把键盘排线拔了。用聂子短接开机。能开机 问题在上面。不能开。问题在主板。很好弄的

网友:
你这修好了,完全是没测电压参数,就开始乱换,不走弯路才怪

网友A:
其实横简单,就是拆掉触摸排线不接键盘,用万用表去拉开关信号,就可以开机

网友:
这个机器 排线的故障率不低  下次遇到可以优先排查

网友:
排线 导致 关机后开不了 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横简单,就是拆掉触摸排线不接键盘,用万用表去拉开关信号,就可以开机

呵呵 下次你遇到了 直接拉低开关脚  看下行不行

网友:
哇,谢谢你,这真的有帮助,它也帮助别人

网友:
不接触摸板可以在主板上先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