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型号S27B350F开机显示正常 颜色严重失真

楼主(2017-08-21):
刚收到一台三星显示器 说是画面颜色和平常相反 待机状态白底黑框 进去后颜色也是和平常恰恰相反 拆开看看 屏左下角灯条供电接口进水腐蚀了 画面显示都正常 就是颜色不对 求大神支招 会不会是屏进水给引起的 啊
三星

网友:
上个图片吧!见识见识!也可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测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你换个通用的驱动板来点点,如果还这样,估计十有八九是屏自身或者屏上的逻辑板出了问题。

网友:
楼上说得都对..把图片弄一几个上来..大家看下嘛..说不定就有高手出来了..一点就破..你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