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50寸LED怪毛病,可能是屏坏了

楼主(2017-08-21):
如题,说是看着看着就成这样了,不敢冒然下手,大家给分析下什么问题
屏坏

网友:
100%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没办法了,估计得换屏了,还是换屏吧

网友:
这个,换人了!!换个修液晶的高手,有二,三层把握了!

网友:
100%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还是还给客户吧,修不修了。

网友:
屏都是可以修的 呀屏都是可以修的

网友:
不插屏线 LED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你这个看起来怎么象是漏液了啊,是不是给撞到了

网友:
这个屏问题 屏上也有芯片的可以修的

网友:
屏坏了 报废 了 无修了 搞一下 更严重了 客户 妖 你 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