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 S2415HB 显示器 修好附上 BIOS

楼主(2017-08-21):
品牌:DELL 戴尔型号:S2415HB 显示器
故障:不通电。实际是插直流电源大短
前几天同行带客户拿过来一台Dell 显示器 说是做监控用的,没有备用客户比较急要。客户说是不通电,我用直流是大短和客户说主板烧了,客户死活不相信让我拆开看看。我当面给他拆了主板拿出来目测是没有烧掉的芯片。我跟他说要是看到烧的芯片那问题就大了。和客户说了一番让他先留下机器,毕竟是和同行带过来的 要留利润吗。。
客户走后拿起板子测试一番,就是主供电19V短路 实测阻值40欧左右,。短路吗,最好的反法就是烧机。直流调到5V3A烧手慢慢的摸,摸着摸着就摸到希望了一个打电容有温度,断开电源拿起风抢把电容拿下测试不短了。哈哈看来真的幸运!直流调回19V上电DELL 的LOGO出来,此机修复。开始给同行保价了,一看这个机器是个高端显示器报价100很爽快的答应了。为了稳定找了两个电容并了上去装机测试收钱。等等不忘把固件备份一下分享到论坛 DEL

网友:
好,把故障和文件都说得很清楚 液晶资料是很少的..图纸都很少见.

网友A:
看图片,貌似是LED升压部分,电源滤波电容坏了,楼主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貌似是LED升压部分,电源滤波电容坏了,楼主运气好。

是运气好。。不是LED升压,是5V降压IC 的供电

网友:
大短的还能烧机,只要不是烧的太厉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