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12T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7-08-21):
好久没有发帖了,主要是太忙,昨两天接了一台索尼PCG-612T,故障现象是没有待机电流,这机器有点烦,烦就烦在拆机麻烦,不过这机型修很多了,拆熟了,很快就把机器拆开了,直接测量公共点对地阻值,为0欧,太好了,先肉眼观察一下,发现有一个电容有点开裂,不烧鸡了,就是它,直接风枪拿掉,公共点不短路了,可是通电还是没有待机电流,不是捡钱的机器吗?还有什么新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只拆了C壳,现在看来没有那么简单,得全拆了,应该是公共点短路的时候,南桥这边也保护了,板子拆下来后,把背面的CMOS电池拿掉后,立马放电,装机,终于有了待机电流,按开关没有反应,测量公共点电压是正常了,万用表笔在开关排线接口可以开机,这机就是烦死人,开机线要通过两次排线转到掌托后再转到开关板上,不想再查了,直接一根线从主板的排线接口飞到开关板上的开关正极,按开关电流唰唰上去了,到些维修结束!机器已经发走了,没有拍亮机照片。

网友:
刀起刀落  很利索啊,索尼的保护电路不太好整

网友:
主要是想告诉大家,索尼的机器公共点短路,南桥也会保护,免得大家在这里走弯路了

网友A:
下次可以附图说明 便于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可以附图说明 便于分析

主要是比较忙,当时没有想起发贴,刚想起发贴的时候,机器又发走了。

网友B:
南桥供电都没有,如何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南桥供电都没有,如何保护?.

这种索尼机你可能修得不多,修多了,你就能碰到的,因为RTC和公共点不是同一路的,所以公共点出问题了,你就是把公共点故障排除了,RTC不放电,公共点是不会有电压的,这是如何进行保护的,我没有认真研究过,我修好公共点短路故障后,公共点仍然没电压,我认为是电路保护了,果断RTC放电后,结果公共点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索尼机你可能修得不多,修多了,你就能碰到的,因为RTC和公共点不是同一路的,所以公共点出问题了, ...

我为什么发这个贴呢?不怕大家笑话,N年前第一次碰到这个型号的机器公共点短路的时候,把短路故障排除后,公共点电压一直修不出来,后来只能把保护隔离的管子直接连起交货,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想不到RTC放电。

网友:
有些 索尼就是麻烦,排线特多,排版 还紧凑

网友:
为什么索尼笔记本电脑没有竞争力,可能很大部分原因还是它拆装太麻烦了,越是麻烦,成本就越高!

网友:
SONY的通病啊 还有就是可调的的跳线 还有BQ充电芯片 今天修了个SONY 刷了BIOS就亮了 可悲剧的是开机不引导 第一反应是没找到硬盘 用U盘进PE可以看到盘 GPD分区 文件都有 估计原来是UEFI起动 刷了BIOS后变成传统模式起动了 我知道新一点的SONY 进BIOS都是安A开头的 开关旁边的那个键的 可点BIOS的时候就是黑屏死在那里了 又刷了好几个BIOS都一样还花5元买了一个原厂的 也是一样的情况 中午了又饿又急 不行把盘格了重装吧 就在我把客户的挂在我的电脑上格了的时候 SONY的BIOS等了半天又进去了一看就是启动模式不对 然后再重装系统 本来30分钟的事 搞了3个多小时

网友:
确实如此,索尼的机进个PE都麻烦,不知道的就进不了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