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K55VD 亮机反复重启

楼主(2017-08-21):
接了台ASUS K55VD 接电自动开机,亮机,重启,反复开关机,我是新手,求大神指点,BIOS也写过还是一样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主板有无进水,腐烂地方

网友:
看看触发线路 是否正常 若是新手想学习可以报名下迅维的相关课程

网友:
表笔点着19V主供电看下是不是有拉低,有的话查保护隔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