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开机0.7电流

楼主(2017-08-21):
用户头天使用正常!第二天突然不开机了!拆机检查3/5V正常!无进水现象!先刷机试试!开机正常了!呵呵

网友:
不错4代的U, SR17E的桥,刷刷都是捡钱的

网友:
嗯嗯,维修中类似问题BIOS故障率是比较高

网友A:
这个确实舒服啊, 看着就舒服,继续好运, 我也好运。

网友B:
修笔记本的怎么发到电源板块来了。。。不过都算是电源问题。。。

网友C:
4代还好哦,板载的看到这电流,除了刷个BIOS能好,估计
就黄了

网友:
刷一下又捡不少钱了 !!!!!!!!!!!!!!!!!!!!

网友D:
刷BIOS好的啊  这个就是捡的了   二修应该不会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0.7也出的差不多了,一般就是bios或者内存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舒服啊, 看着就舒服,继续好运, 我也好运。

谢谢,
联想G510待机0.005开机0.015昨天发的帖子是为了刷blos下载分编造的开机0.7!我没下载分了!此机开机只有0.015电流,指示灯亮了10秒左右,就灭了!在论坛看了这方面的帖子不多!无从下手,先刷的BIOS无果,思来想后把主板电池放一下电居然来电流了!装机一切正常!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笔记本的怎么发到电源板块来了。。。不过都算是电源问题。。。

谢谢!等级低!其他版本我没权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4代还好哦,板载的看到这电流,除了刷个BIOS能好,估计
就黄了

谢谢!

昨天发的帖子是为了刷blos下载分编造的开机0.7!我没下载分了!此机开机只有0.015电流,指示灯亮了10秒左右,就灭了!在论坛看了这方面的帖子不多!无从下手,先刷的BIOS无果,思来想后把主板电池放一下电居然来电流了!装机一切正常!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好的啊  这个就是捡的了   二修应该不会碰到这个问题

谢谢!
昨天发的帖子是为了刷blos下载分编造的开机0.7!我没下载分了!联想G510,待机0.005开机开机只有0.015电流,指示灯亮了10秒左右,就灭了!在论坛看了这方面的帖子不多!无从下手,先刷的BIOS无果,思来想后把主板电池放一下电居然来电流了!装机一切正常!呵呵!

网友:
BIOS故障率是比较高 可以引发各种问题

网友:
维修中类似问题BIOS故障率是比较高,捡钱

网友:
bios问题捡钱的

网友:
轻松捡到钱啊

网友E:
???????刷BIOS就好了??是ma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BIOS就好了??是ma ?
不是的!是主板电池放电好了!!

网友:
直说刷bios多美,楼主说的刷机感觉别扭。

网友:
维修中类似问题BIOS故障率是比较高

网友:
看来你这个主板刷个BIOS能弄好的机率挺大的

网友:
顶的 的 的的 奥术大师多撒多 啊是的撒旦撒多撒大撒大声地撒地方而广泛的苟富贵

网友:
放电好的, 怕是不稳定,估计4代的桥会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见这样的一台 求解中 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BIOS故障率是比较高 !!!!!!!!!!!!!

网友:
刷一下又捡不少钱了
刷一下又捡不少钱了
刷一下又捡不少钱了

网友:
一般都先刷BIOS 试试

网友:
老铁是不是 发错板块了 这种情况 刷bios好的太少了

网友:
BIOS问题挺多的,不过楼主运气较好。

网友:
刷一下又捡几百块,划算,天天遇到就好了

网友:
不错4代的U, SR17E的桥,刷一刷就好了。。。。。。。。。。。。。。。。。。。。。。

网友:
都是捡钱的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