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la-4902p 不过保护隔离 求助 在线等!

楼主(2017-08-21):
求大神们帮忙看看 就是不过保护隔离啊
求助

网友:
图纸都有还整不了p沟道mos管是低电压导通的

网友:
现在PQ301 G及是高电平 电阻没分压 正常应该是8v左右 但是G是19v 测电阻还没坏

网友:
大家来帮帮忙 什么问题控制及 一直是高电平 19v

网友:
pr111的2脚的信号哪里来的,追查来源就好

网友:
这是典型是仁宝的保护隔离。。论坛上有很多相关的帖子

网友:
追查下面的那个什么EN信号 应该变成低电平 电阻就可以分压了

网友:
可以直连试试

网友:
仁宝的保护隔离 查保护管导通条件

网友:
P沟道的,量下后级没有短路的话,可以用镊子夹一下试试,

网友:
查下开启信号来源

网友:
这个修起来应该不是太难吧,,,,,,,,,,,

网友:
p沟道的管子 G级小于S级4.5v就会完全导通 追查DP_EN嘛 一般应该会接地然后分压

网友:
图纸都有还整不了p沟道mos管是低电压导通的 不行直连

网友:
老仁宝点火回路 估计公共点有短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