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系统 序列号

楼主(2017-08-21):
做win8系统 序列号   苹果安装的纯净版系统

网友:
保存一下,以后或许有用。。预防百度以后不让搜序列号

网友:
楼主这写的什么意思啊???看不懂啊……

网友:
度娘有的是,怀凝是来搞分的

网友A:
我记得可以直接跳过的啊!难道我装了这么就的假系统,震惊

网友:
有些可能不需要。 但是现在搜索上 应该都有这个。 不过收藏一下也是好的。

网友:
不是直接跳过的吗?

网友:
可以跳过的呀,我每次都是跳过,装好在用激活工具激活

网友:
百度上面大把有!!不过楼主发了我就收藏了

网友:
下个pojie软件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可以直接跳过的啊!难道我装了这么就的假系统,震惊

有些必须输入序列号,我碰到过。。。。。。。

网友:
可以用吗?大家都用的话,以后会不会用不了啊……。

网友:
直接软激活就好了  一般不用序列号

网友:
这百度很多啊,一搜一大把。再说WIN8做系统,序列号是为了区别到底做核心版还是专业版,你这序列号是专业版,核心版是334NH-RXG76-64THK-C7CKG-D3V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