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17-08-21):
接到同行一台B490  联想 说不开机

版号:

到手插上可调电源  显示0.001到0.000一直条,初步感觉是 短路, 拆开后测量 公共点阻值,  对地0.000,一般对地0都是电容,先找了会看到一个电容明显开裂,拆除后测量 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

在通电测试电压发现电压只有几V 来回跳动,说明没过保护隔离,  测量电源接口 的管子,阻值400+  阻值似乎正常,但是管子颜色异常,看图纸是P管,测管子G级电压为低,但是DS 电压却只有几V 来回跳动

不管这么多,直接换上两个P管,通电测试正常,看来是 公共点短路,引起 保护隔离管保护了
也是比较简单的维修

由于这款机器 好像在论坛搜不到图纸,用的B 590 图纸  12209 作为参考.好像是一样的,看了几个地方对比 联想B590

网友A:
楼主风枪好猛啊!还是原来就烧的发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风枪好猛啊!还是原来就烧的发黑!!

烙铁取下来的, 应该是烧黑的.......

网友B:
有的不过隔离的修不了。有的就好修,奇怪了,

网友:
还是材料和设计的问题,你看SONY坏电容的有几个会坏隔离上下管呀?

网友:
g管子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不过隔离的修不了。有的就好修,奇怪了,

我也只是 运气好而已  简单问题

网友:
隔离管坏了还好修,要是G极被拉低了就麻烦了

网友:
还是有短路吧.。。。。。。。。。。。。。。

网友:
一般公共点短路好多隔离MOS管也没有办法幸免!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就是维修笔记本的最喜欢的

网友:
两个管子都烧了,我遇到一般都是烧其中一个,调一下位子,然后上一个二级管

网友:
烙铁取下来的, 应该是烧黑的.......

网友:
联想B590大短路修过两三台了都是同一地方短路

网友:
联想B系列就是垃圾,材料和配置都是最差的

网友:
有些隔离保费真的不好修

网友:
楼主思路挺清晰的,这种问题确实不难

网友C:
拆这管子为什么要用烙铁拆 风枪不好用吗?
阿林Zz
有的管子 半天吹不下来 烙铁加锡省事
详情

网友:
本人特别的喜欢修不通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这管子为什么要用烙铁拆 风枪不好用吗?
有的管子 半天吹不下来 烙铁加锡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