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E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8-21):
同行送来一个华硕H81不触发
接手后测量各个电压 没有短路

直接镊子短接ATX电源绿线 显示正常了 查了下PSON OV 不正常 没找到点位

就直接从ATX电源飞了一根线到IO

点开关 触发正常

已经修到两块一样的问题了 好像也是个通病

网友A:
兰色的线相当的抢眼
换个细一点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兰色的线相当的抢眼
换个细一点的就好了

用这个结实一些呀 不会被碰断的

网友:
这样飞线太难看了,还是跑线路找点吧!

网友:
从背面走 看的不怎么明显

网友:
这样飞线快捷但不安全,因为这板若是再出故障,下家若是随意强制上电,IO估计得冒烟了

网友B:
最好找找到底什么地方断了,目前在论坛发现了不少华硕H81主板PSON信号,IO到ATX排插断线的实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找找到底什么地方断了,目前在论坛发现了不少华硕H81主板PSON信号,IO到ATX排插断线的实例。

下次遇到仔细找看看 没怎么用心找 就想着拉过去收钱好了

网友:
华硕断线是不是上瘾了啊 !!很多断线的

网友:
非常给力,楼主的基本功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板子这么新,断线了啊。最好找到断线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次遇到仔细找看看 没怎么用心找 就想着拉过去收钱好了

快餐式维修嘛,无可厚非。毕竟赚钱第一位。

网友:
厉害,新手过来看看学习下,大家都是大神。

网友:
没有时间跑线路这样省事!呵呵

网友:
修技嘉主板断线多,, 华硕bios坏的多。。下次遇到也有经验了。

网友:
这个断的很少  孔不通的多

网友:
我也经常飞这条线,不过大多数的时候飞的很远,真是不好看,客户也不理解

网友:
又是PSON断线,复杂点的都隐藏了,想进步很难

网友:
直接短接可以开机  直接飞线  这省事很多啊

网友:
华硕的板是不是通病就是多????????

网友:
确实通病,我也修到三张了,不过我每次都能找到断点,其实挺好找的!

网友(2017-09-21):
你这线飞的有点长啊,客户接受么

网友:
楼主啊!!!还是跑线实在点。。。

网友:
厉害了,努力学习中。。。

网友:
PSON断线一直是华硕的通病。。P5KPL-AM SE最喜欢断这跟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