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278二修无声音

楼主(2017-08-21):
苹果A1278无声音   开机现象图:

经检查是声卡芯片电阻掉了一个补上如下图:

补上后还是不行,查各大条件都一切正常,也重装过系统WIN8.1,实在没有办法了,该查的都查了,决定刷BIOS试试,刷完后机器开机显示的同时有声音了,但是进系统后还是无声,决定换一个系统试试,就换WIN764位,经测试OK,如下图

最后说一下这机器问题,电阻和BIOS坏,上传一份此机的BIOS供大家使用。。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PPLE 820-2936-B纯净版的

网友A:
加分了 一个电阻故障  估计是拆机造成的电阻丢失

网友B:
苹果的也是醉了,BIOS也会导致 声卡没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也是醉了,BIOS也会导致 声卡没声音

嗯,没有刷BIOS前,苹果开机显示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直接进系统。。。刷了后开机显示的时候才会有嗡的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了 一个电阻故障  估计是拆机造成的电阻丢失

BIOS也有问题呢,没刷之前,开机显示的时候机器没有嗡的一声;刷了后开机显示的时候才有嗡的一声。。电阻不装是识别不到声卡

网友:
哇,谢谢你,这真的有帮助,它也帮助别人

网友:
装微软系统兼容性不好吧,,,,,

网友:
楼主 的技术好厉害啊  让人羡慕啊

网友:
应该大部份机器声卡都由BIOS控制的吧。

网友:
修苹果的经验少 ,跟楼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