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MT-S2P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08-21):
接到一块技嘉N68主板,AM3接口,故障是无复位。
测各大电压,内存,CPU正常,HT电压为0V,问题已找到了。
U173脚为0V,继续往前追查HT_EN2
实际电路中WQ27是没装的,是由HT1VDD_ENXWQ19控制,HT_EN_G通过WR42HT12_EN_G相连,请看上图中的红圈圈。

WR34的两端均为0V,即是说南桥没发出HT1VDD_EN
测南桥的SB_PWOK正常,两个晶振也没问题。

NV的芯片组还有一个重要的电压CPU_VLD,实测为0V
Q22VCORE_PWOK1V,高电平,3脚为4.8V,也是高电平,说明Q2已坏,迅速更换,再测CPU_VLD已是3.3VHT也出来了,问题解决。

装上CPU和内存,主板已正常工作,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今天几乎查了一天拉 谢谢   我的故障和你的一样我还短接了WQ20走了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