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510 NM-A181 PU701坏 无料换 快速捷径维修法

楼主(2017-08-21):
联想 Z510 NM-A181 PU701坏 无料换 快速捷径维修法

同行机  说是不亮机  电流跳到0.8A就掉电重启 反复    前后刷了几个BIOS 都不行  其它未动

过程略  经查 PU701坏  无备料  订料时间长 客户等不了

直接如下图所示:

取掉PU701

断开PD701 PR712

连接PU701 5脚至PU702 1脚

短接PJ702 PJ704

之后经测试一切正常!

接机到收银  共约70分钟左右!

网友:
这线路改的。 厉害啊。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用的住。哈哈

网友:
也是高手一个~~~~~~~~~~~~~~~~~~~~~~~~~~~~~~~~~~~

网友:
想法还不错 加分了

网友:
把独显小供电 借到总线供电去了 ,不知道挺不挺的住

网友:
不错,处理得当。在没有配件的情况下能把机修好,赚了钱再说,别忘了快点补配件。

网友:
这电路改得可以,值得大家学习啊!

网友A:
这个思路好 借电 不过稳不稳定要客户用了才能验证 要考虑功率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好 借电 不过稳不稳定要客户用了才能验证 要考虑功率够不够

不得已而为之,给他订料换  他等不了  赶时间  呵呵!

网友B(2018-04-09):
我就想知道,这板子,是否返修了,这个芯片,被烧坏,感觉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知道,这板子,是否返修了,这个芯片,被烧坏,感觉只是时间问题

至今无返修 不是不给它换  是客户等不急

保修期已过  再来  再收费

网友:
非常感谢!解决大问题 了!!!!!!!!!!!!!

网友(2020-01-22):
为什么不找一个功率大一些的电路呢,感觉这两个电路功耗都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