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iphone6plus的电池螺丝上太紧把主板的线打断了

楼主(2017-08-21):
iphone6plus的电池螺丝上太紧把主板的线打断了,有谁修过,我发给他修
iPhone

网友:
我也办过这养的事情找高手 能解决的

网友:
联系下迅维实地发过去大神应该能修好的。

网友:
电池螺丝上太紧?具体是把哪里打断线了

网友:
我可以为你服务,只要板子没打穿

网友:
可以帮忙,赚个手工费。 螺丝打错那边的。方便加我qq

网友:
是镙丝用错了吧,即使是打紧了也不可能把主板打坏的

网友:
是的 换屏 危险 搞坏几个了

网友:
可以解决,你确定是电池这边吗?一般都是屏幕这边。显微镜飞线

网友:
可以拔打迅维热线4008009990联系报修。

网友:
发给给迅维快修!安全!螺丝要注意长短的!最好以后买个螺丝磁性记忆垫!

网友:
6p
螺孔断线 是比较常见的 维修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的 先刮开 然后再 把断线的接起来 不是每根都要接

网友:
找几个打孔板自己练几下,就行了 不是太难 注意下手法

网友:
这个对眼力要求太高、
是螺丝上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