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键盘乱跳

楼主(2017-08-21):
这个机器客户说键盘乱跳结果 换键盘无果后来搞ec也无果 求大神。。。。。。。。。。。。。。。。

网友A:
先换个键盘啊  吧键盘取下来用外加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难搞啊,  把多余的线都拔了,触摸板什么的,把笔记本的键盘拆了插USB的看看是不是也这样,或者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键盘啊  吧键盘取下来用外加看看

仔细看下 楼主键盘EC已经换过

网友:
不插键盘也跳嘛  跳的话 看看 有没有进水的痕迹

网友:
EC程序胡问题吧,刷一下EC程序试一试

网友:
这个EC你换了?这写了程序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