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1466 820-00165-A 电流上到掉电

楼主(2017-08-21):
A1466 820-00165-A 电流上到0.19A掉电,全板电压都有,包括CPU电压也有。转换电压也有了。就是掉电。BIOS刷过。测过阻值都没异常。高手 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苹果主板修的少,但是你这个电流这么低,肯定有电压没有起来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不知道会不是是断线

网友:
PG  复位都查一查啊二级转换

网友A:
苹果的板子 相对复杂 u电压都正常 查下复位等吧

网友:
电压全出来了 跟着查pg 然后时钟 复位一路弯下推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一步一步来 尤其是一些小电压 小电阻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板子 相对复杂 u电压都正常 查下复位等吧

好像是平台复位 没出来。。休息一天,又断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