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开机下部分不显示

楼主(2017-08-21):
液晶显示器有10多天没有用,下雨天气有点潮再开机就如图片中这样了,这是什么坏了能修吗?

网友:
开机就这样的

网友:
牌子  看看有没有 价值修      ..........

网友:
朋友没有修的价值了。九成是屏坏

网友:
三星19寸的用几年了应该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A:
屏坏了,没什么维修价值了,,,,换个新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没什么维修价值了,,,,换个新的把

好的

网友B:
   找找有专门修屏的高手,说不定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找有专门修屏的高手,说不定能修好

高手应该能修好的我还是在买个屏简单点

网友C:
这种效果基本报废.没事的话可以研究..

网友:
5块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效果基本报废.没事的话可以研究..

研究研究可以

网友:
这个屏坏了 肯能是屏连接线问题 太小了没得价值

网友:
看样子估计是屏幕挂了,卖废品了

网友:
正准备卖废品但没人来收,有人收不

网友:
屏坏了,没什么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