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X不过保隔 简单维修

楼主(2017-08-21):
接同行发来的板子 测量各主供电对地值  无异常
直接通电  电流表显示000  没有电流
测待机3 5V没有  往前测保护隔离检流电阻 只有2V

测第一个隔离管19V正常送达

没有过保护隔离  测量保隔对地阻值正常

在测量的时候  发现第一个管子下面发黑了  仔细一看  像是焊盘烧了
风枪使劲吹   吹了好一会儿  旁边的MOS管都能动 了 就是烧的这个
丝亮不动   看来是烧得粘起来了  硬拽下来
结果不出意思料的  焊盘下来了

将烧的焊盘处  涂上绿油  固化后   测对地值正常
飞线 找个管子焊上   公共点以正常产生

待机电压也出来了   按开关触发  电流跳变到1.2几 不动了
看着像是没过内存   尤其是板载内存  无法拿下来判断
没办法  只有请上神器了 示波器 测量BIOS片选 有波形
跑码了   接下来测内存的SM总线  也有读内存的波形了

不过内存  板载CPU   板载内存
没别的招好用了  刷BIOS吧
在论坛下了个原厂的BIOS

 会员9472892元2023-2-2 17:34
 会员10822元2022-11-26 11:07
 会员13129972元2022-10-12 19:04
 会员2042642元2022-9-23 10:59

网友:
刷了BIOS好了没有

网友:
肯定好了啊,外接都亮了,还好没烧穿,那就难搞了

网友:
显示屏在墙上   你没看到吧  外接以经亮了

网友A:
要是刷了还不过就好了,反正有屏蔽内存的法子。

网友:
最不想刷BIOS,经常要下好几个程序再能刷好,网上经常用下的BIOS不行。不知大家有没有同感。

支持 反对

网友B:
这个机器我也修到过,mos管焊盘直接烧的连在一起了,后面还返修过一次

网友C:
可以啊,能充电不修好后

网友:
华硕的电路问题不多的,

网友:
之前我和你遇到的问题不一样。我的是电阻虚焊导致的不过隔离保护

网友D:
保护隔离 经典案列   就是  楼主的摄像机 哈哈  老板 该换一个了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修机就是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刷了还不过就好了,反正有屏蔽内存的法子。

刷了不好 就得屏蔽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我也修到过,mos管焊盘直接烧的连在一起了,后面还返修过一次

貌似 变成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能充电不修好后

充电试不了  同行只发的裸板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护隔离 经典案列   就是  楼主的摄像机 哈哈  老板 该换一个了

想换啊   可是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太穷了

网友:
华硕的东西真的不好搞  图纸难得搞  现在价钱又收不起

网友E:
论BIOS难刷,还有谁,大华硕,我推荐都不推荐华硕,。资料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BIOS难刷,还有谁,大华硕,我推荐都不推荐华硕,。资料太少

有点位图也不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设备不错哦  !这个显微镜是干啥用的哈

回贴不要刷楼 属刷分行为

网友:
隔离保护不过 我一般都是直接拉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