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2.2版本 触发掉电 不循环

楼主(2017-08-21):
GA-H61M-DS2   2.2版本  触发掉电  不循环    触发瞬间没CPU供电所以走了些弯路。没思路的时候把两个BIOS对换。还是老样子。觉得不行就准备两个都刷过
后来发现两个BIOS芯片都无法读取。其它板上找了个4M 的刷之后开机正常。所以可能两个BIOS芯片都坏了。。现在只上一个M BIOS  OK

网友A:
技嘉H61没CPU电压难搞得很。很多有EN,有VTT就成废板了

网友:
同事坏两个!!?   算是 见识了

网友:
GAH61好多板子都是触发掉电,或者反复重启,基本很少有BIOS坏,我都是先测EN供电,在PG信号,在测IO检测电压,最后才刷BIOS的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正常就直接刷BIOS

网友:
BIOS芯片坏比较少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嘉H61没CPU电压难搞得很。很多有EN,有VTT就成废板了

不难搞,了解1155时序架构其实修CPU供电不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难搞,了解1155时序架构其实修CPU供电不难。

有好些板都是差CPU电压不出来。有EN,VTT,实在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好些板都是差CPU电压不出来。有EN,VTT,实在无从下手。

EN,VTT这些仅仅是外部条件,CPU_PG,全板时钟这些你也得查。

网友:
这试方法我试过的确是行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