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不显示,终于找到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2017-08-21):
6P不显示,无背光,主板显示座子阻值都正常,iTunes可以刷机,不报错,能开机。在主板屏座22脚 LCM_TO_CHESTNUT_PWR_EN_CONN  上借1.8V电压,开机状态下可以测到:

35脚 PP1V8_LCM_CONN 1.8V
34脚 PN5V7 -5.7V
32脚PP5V7  5.7V
26脚I2C2_SDA 1.8V
24脚I2C2_SCL 1.8V
20脚 AP_TO_LCM_REST 1.8V
16脚 PMU_TO_PHOTON_ALIVE_CONN 1.8V
装显示屏开机可以检测到5.7V -5.7V 6.0V 电压

谜底在5楼!
电阻r0702坏了!

网友:
拿灯光照下,看看是不是暗屏。测下MPI信号的值,不行把电感都换下试试。

网友:
是完全黑屏不显示,原装液晶试了N个,组装液晶拆了背光板都试了

网友:
供电,复位,总线都没问题,查背光

网友:
说出来大家都不信,可是在我坚持下,问题解决了!就是这个电阻的事。R0702,在CPU左上角
这个机子摸了我快一个月了

网友:
一个背光信号的下拉电阻好像

网友:
记住,REXT,  搞死你 你懂得,还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