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5开机0.5伏

楼主(2017-08-21):
求解,联想B505开机0.5伏左右不跳上去 ,  测量其他大概正常,请问是CPU问题还是boos的问题

网友:
各供电正常可以考虑写个BIOS试下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呗,各路供电正常那只能先BIOS咯

网友:
请问一下,,要是BIOS刷了也没用怎么办

网友:
各供电正常可以考虑写个BIOS试试,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什么样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