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迷你1 迷你2解ID。同一电阻

楼主(2017-08-21):
iPad迷你1 迷你2解ID。同一电阻
iPad迷你1 迷你2解ID。同一电阻

ipad miniA1454-A1455.rar

网友A:
目前还没看懂楼主的  方法!!!我是小白啊!!

网友:
好教程啊..谢谢楼主分享.支持楼主

网友:
只有3G版的可以解吧,wafi版的不可以解?

网友:
请大神出来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
感觉楼主是来骗分的。没有详细解释pojie的方法。没有说明是3G还是WiFi版本。硬解ID需要更换硬盘。你这说的也太笼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没看懂楼主的  方法!!!我是小白啊!!

就是改版本识别电路。让插卡版改成WIFI版刷机的时候跳过基带验证

网友:
去掉电阻,手机应该是不能进系统,需要重新刷机,

网友:
是改插卡版为WIFI版来绕过ID检测啊,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是改插卡版为WIFI版来绕过ID检测!擦完机后能装回吗?

网友:
是改版本识别电路。让插卡版改成WIFI版刷机的时候跳过基带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