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华为荣耀畅玩6x开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7-08-21):
进不了re模式,用刷机软件也不能识别手机,然后就是这样子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呵呵  又遇小白用户瞎折腾  出门左拐手机维修店吧  记得多带点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又遇小白用户瞎折腾  出门左拐手机维修店吧  记得多带点米

兄弟话不是你这么说的,你那么牛B你倒是说出个所以然来啊,你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你妈妈在坟头蹦迪你知道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话不是你这么说的,你那么牛B你倒是说出个所以然来啊,你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你妈妈在坟头蹦迪你知 ...

你这么牛逼? 你自己修啊  问什么啊

网友:
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话不是你这么说的,你那么牛B你倒是说出个所以然来啊,你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你妈妈在坟头蹦迪你知 ...

根据英文报错可以理解为你自己瞎刷机解锁造成系统无法正常运行报错所以说小白没素质  先把你自己妈妈问候好吧

网友D:
s是不是被人解说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英文报错可以理解为你自己瞎刷机解锁造成系统无法正常运行报错所以说小白没素质  先把你自己妈妈问候 ...

非也非也,根据你的回复由此可以看出,你TM的性生活不协调吧,要不要发个地址我淘宝帮你买个原谅帽!!!!!

网友:
引用 网友D:
s是不是被人解说了啊

客户因该是自己懂一点 自己升级系统带刷机的,我各种方式都试了还是不行,很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牛逼? 你自己修啊  问什么啊

泥人还有三分火气,我TM求助一下知道的帮一下不知道的就算了,带点米去找手机店,这样的嘲讽难道我还得谢谢他!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解锁了,试着用华为手要助手试试能不能系统修复

网友(2019-09-17):
华为手机自动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5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