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T240显卡不显示修复

楼主(2017-08-21):
翔升GT240显卡不显示修复

一块翔升GT240显卡,用用就黑屏了。风扇也不转。
用万用表测量显存供电为0V,核心供电也为0V。显卡的供电一般都是核心供电正常了,才去开启显存的供电,所以这种情况把核心供电修好的,显存供电也就正常了。
核心供电的控制芯片是BN=BJ  E2C 这个是芯片的丝印代号,不是正真的芯片型号。通过richtek对照表查得  该芯片的型号是  RT8805GQVA     上网找了rt8805的pdf 找了好久才找到后缀  为GQVA 的rt8805  的pdf(后缀不一样芯片封装脚位都不一样)。
打开pdf,得知芯片的en脚为 12脚。上电测量芯片的en为0V,不正常。  该引脚由一个N沟道的MOS控制。直接把该场管拆掉,上电测量,核心供电为1.04V ,   显存供电也出来了 1.81V , 显卡也已经有显示了。

用万用表测量拆下来的场管,发现DS极已经击穿了。找了一个换上去,该显卡修复。

网友:
运气好啊  我这有个索泰GTX650  刚过保  不显示 测电压正常 刷了个BIOS也没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块显卡收了多少钱啊

客户坏了换下来的,还没卖出去。。

网友:
240只能是良机卡了,卖不了几个钱

网友(2017-10-23):
我也有这个卡  点不亮 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