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PLUS关不掉机

楼主(2017-08-21):
系统运行 都OK 就是关机画面死机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坐等大神  解答

网友:
查查关机时序。换个IO试试。不行就查桥发信号没有。

网友:
关机画面死机,那么这时候查查主板上到底还有那些电压存在。还有那些信号存在。根据时序反推。

网友:
依次排除bios,系统,桥,io。或者根据开机时序反推

网友:
量一下电压,还有网卡都会影响不能关机

网友:
刷BIOS 好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