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S1-R2.1 pson断线。

楼主(2017-08-21):
H81M-S1-R2.1

故障:不上电。
处理:105脚PSON拉低。绿线没有被拉低。断线。

这个位置的线太细了。容易断。大家注意了。 我的拆了IO才跑出来的线。

网友:
IO 105脚,到第二张图,是从上往下,再转去绿线的。

网友:
                 挺仔细的 向lz学习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                                     之前有人发过!

网友:
这已经不是几例了,光我看到这版型的技嘉H81主板,PSON断线就已经差不多十多例,都快成通病了啊。

网友(2017-10-26):
我这也有一片,有待机,但不能触发,短接绿线可以开机,不知什么原因?????